神舟天运w130s 触发至那0.85掉电

楼主(2012-07-02):
接机前不触发,柝了机,测了一下,I/O没工作,把I/O换了,上电可以开机了,不过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电流跳到0.8就停了. 没办法只好先擦一下内存还不行,测内存供电正常。最后没思路,用手压一下南桥,再上电,触发到0.5,发现南桥非常热,最后想了想先不换南桥先,因为板子大薄了,加上CPU用BGA做上去的,而且那个地方有点变形了。所以我先不做桥先,发张贴来请教一下各位修机高手

网友:
在加焊下IO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多收集思路,经常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
下个电路图自己看看安时序来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换过一个新的啦。加焊过了

像这种情况我也会没有思路的 。

网友B:
神舟板子最好别乱动,很脆弱的

网友C:
加上CPU用BGA做上去的

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BGA封装 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板子最好别乱动,很脆弱的

是啊,板子小,而且薄。和索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CPU用BGA做上去的

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BGA封装 的CPU?

是啊,CPU用BGA做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