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的一个06年的电源,烧了两个电阻(应该差不多是电阻)在第一排散热片和变压器前

楼主(2012-07-02):
下面说一下我的想法:
       一、看见两个电阻(也可能不是电阻因为烧了)烧的看不见色环了怎么办必须要找电路图吗?
       二、怎么知道它们两的作用是什么(现在电源不启动了,辅助电源不知道有没有事,风扇已经发死了,不动都不转了没油了?以前这个风扇就不怎么转)电源噼里啪啦的响了一下就坏了,一般那里爱坏,谢谢,万一换上那两个电阻再烧呢,多谢,我还不怎么会修
       三、高手能告诉我ATX电源坏的原因吗?(这个保险没断的,反正这个是风扇有点问题以前也不怎么转)。等一下(刚测完紫线5V 绿线4.6V)

网友(点评):
风扇会使元件过热,可能会烧不少东西

网友(点评):
风扇不转会使元件过热

网友:
在第一排散热片和变压器中间

网友:
哈哈!电源有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啊!直接换个新的的了

网友:
有可能是限幅电阻的二个一起的,比较大一点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看是哪部份的,输出部份还是输入,

网友:
不懂的加群:QQ群1:47448162
QQ群2:185543589
QQ群3:140912647

网友:
电阻不会不认识把 ?还有可能 ?

网友:
多是主开关管的限流电阻,一般是1欧的小电阻

网友:
2个主三极管可能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