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源线头内部短路,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2-07-02):
19V与地线短路了,已经剥开一些了,没看到短路的地方,线在单位里,明天如果有时间拍几张图上来

补充内容 (2012-7-8 09:34):
现在短路解决了,但还是不能充电,中间探针没电压,可能是探针控制芯片坏了。请问能不能从主电压上加个电阻或二极管,把电压引到探针上?

补充内容 (2012-7-8 09:36):
测试一个好电源 主电压19.69V,探针电压是18.96V 。这个电源主电压19.93V,探针电压为0

补充内容 (2012-7-23 14:17):
看了以前的帖子,将19V与针之间加了个10K的电阻,电脑可以充电,但CPU频率从2G降成778M,速度极慢。

补充内容 (2012-7-23 14:20):
问题基本解决,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CPU全速运行?谢谢!

网友:
又不是很贵直接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这个是原装电源,不过我只花了5元钱淘来的,想修一下

网友:
一个不是很好的办法,给通一个70V左右的电压,短路的地方会打火,有可能就烧开了。
记着要把适配器那边取开。

网友:
一个电源25块钱还修?

网友:
原装电源是好用一点。你直接再找个坏的原装电源,把线剪下,换掉这个短路的线

网友(点评):
能找到就不用到这里来问了

网友:
是电源内部19V对地短路,还是仅仅是输出线短路?你是怎么确认的?
电源内部19V对地短路的话,要打开外壳修板子;
如果仅仅是输出线短路?可以试试外加电压烧烧,看看是哪段线路发热有问题,剪开处理就好了。
不过如果可能,还是换根输出线吧。
另外注意,HP输出线内部是有三根线的,19V、地、信号,别搞错了烧了机子,麻烦就大了。
最后,一定要确认一切正常才能上机使用!一定!

网友(点评):
已经拆开了

网友:
补上剥开线的图,焊点圆润,看不出哪里短路了

网友:
刚才把地线也焊开了,地线和19V还是短路,只能另接一根地线了

网友:
悲剧,把电源头全拆了,才发现是靠近电源那一端短路了。

网友:
总结:以后尽量先修容易搞的地方

网友:
电压有了,但还是不能冲电,昏啊!芯片坏了吗?不会这么背吧?

网友:
测试一个好电源 主电压19.69V,探针电压是18.96V 。这个电源主电压19.93V,探针电压为0。

网友:
为了心爱的本本。用普通的电线焊上DC插头就解决了,焊接头打热熔胶固定,干后套热收缩管缩紧固定,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点评):
HP的电源中间有个探针,探针接到电源内部的控制IC上,探针电压有问题是不能给本本充电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接下线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