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

楼主(2012-07-02):
型号:NP-R463H
板号 MODELINGDAO_D_EXT
       Stage:MP 1.4
       CDE:BA41-01054A

求助 电路图  点位图

这个机器的问题是 外接可以显示。

屏幕无显。 屏上没有供电。 我让屏上强行拉一个电压,但是 屏幕亮了。但是屏幕的 LED灯 不亮。求助 属于 暗屏状态

如何 让 屏幕的LED灯 点亮

网友:
我也在找啊。。有的发一下

网友:
LED高压开启电压3.3V,亮度调节电压有没有呀,

网友(点评):
你说的 大家都知道。你说点 大家 不知道的问题。 怎么 点亮 LED 屏幕的 背光。怎么找 那个信号

网友:
R463,估计用R4xx系列的图纸,屏接口的脚定义应该差不多,楼主可以参考下,用10-100K电阻拉个3.3v高电平给背光使能脚(背光开启的那个脚)。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