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83se主板开机卡logo

楼主(2012-07-02):
一台华硕X88的机器,版号是F83se,客户刚拿来的时候事开机卡在asus的logo处。清除了cmos后一直卡在以下这个界面
这个翻译后就是USB的错误,我测了一下每个USB的数据线阻值,都是400多,阻值都是一样的,bios也刷过了,我看了一下点位图,USB的数据线都是直接到南桥的,于是我就换了一片新的南桥,换了故障依旧。
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你们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故障啊?麻烦跟小弟提个醒,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没听过的事多了 就是北桥的事!

网友:
USB时钟到了没有。

网友:
换南桥式试

网友A:
换另外一个厂商的BIOS芯片(就是不同牌子的BIOS芯片),重刷BIOS试试。我以前修过一张华硕台式机主板,就是这个问题,换了就能正常自检完。换BIOS芯片之前,已经把BIOS刷到最新了还是一样卡在这个位置。不过,进系统还是会死机,加焊北桥后,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知道这个板的北桥空焊事通病,第一个上来就是加焊的北桥,过后才是刷bios和换南桥的

I 服了你们  通病归通病  但关USB屁事呀   你查下USB48M时钟去没有  南桥USB模块有个对地的偏置电阻正常不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上 南桥USB模块有个对地的偏置电阻一般在什么地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6492-1-1.html

网友:
干了一年半了,从来没试过卡logo加焊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另外一个厂商的BIOS芯片(就是不同牌子的BIOS芯片),重刷BIOS试试。我以前修过一张华硕台式机主板,就是 ...

BIOS能读/写的话,一般没故障,但我碰过几块台式机主板,BIOS芯片坏跑马不正常,有的不跑马,用编程器怎么都无法写入,但可以读。也就是说,BIOS芯片能用编程器刷进去数据,芯片就基本上是好的。希望我的资料和6楼的资料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点评):
我没说原来的BIOS芯片坏,实际上是换了另一个厂商的BIOS芯片,刷了就能过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于卡logo的帖子很多,楼主可以搜索看看,肯定有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慢慢排除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上 南桥USB模块有个对地的偏置电阻一般在什么地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 ...

USB 接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一般都是过电感直连到南桥

网友:
都不进LOGO画面是南桥外设问题,过LOGO才是北桥的事!

网友:
拨掉所有外设。这机有摄像头吗。 好像也是用的USB,

网友:
已经换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 接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一般都是过电感直连到南桥

这个板是直接到南桥的,中间没有任何原件

网友:
是不是USB哪里在不正常呀,

网友:
LZ在换个南桥试试吧 要是第一个换的是全新的 那就不用再换南桥了 要是拆机件 建议在换个南桥

网友F:
这个看起来并不像USB报错啊,没有找到USB的引导程序! 我遇到过一个台式机,也是这样报错的,后来拔掉光驱OK了!感觉你这个应该也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好像是外接设配,挡住了

网友:
嗯,来学习哦饿

网友:
慢慢拆  读卡器芯片  视频。

网友:
先拆外设。一个个的试。

网友G:
为何要加焊北桥啊!!!不要盲目的加焊!你测测USB的供电正常吧!!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有时候和南桥有关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网卡,声卡还有PCI设备的外设都会引起的

网友:
好像是外接设

网友:
硬盘会不会有问题呢,最近华硕的机器硬盘坏得很厉害了。。。

网友H:
X8AN这机器我修过一台,也是开机卡LOGO把外设一个个拆了也没用,把PC卡芯片拆了还是一样,后来把桥也从做了,晕还是一样的故障,无意中把读卡器外面的黑色塞去掉,开机好了。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和硬盘试试

网友:
光板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I: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USB接口短路,南桥出问题都会挡LOGO的

网友J:
果断的 拆光光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解决

网友L:
不灌水了,
看一下相关总线上的一些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灌水了,
看一下相关总线上的一些外设...

全部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解决

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果断的 拆光光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乱发言,这里不是灌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X8AN这机器我修过一台,也是开机卡LOGO把外设一个个拆了也没用,把PC卡芯片拆了还是一样,后来把桥也从做了 ...

里面没有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服了你们  通病归通病  但关USB屁事呀   你查下USB48M时钟去没有  南桥USB模块有个对地的偏置电阻正常不 ...

不知道在哪里找呢,你透露一下噻

网友:
就是换的全新的南桥啊,白搭了一个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起来并不像USB报错啊,没有找到USB的引导程序! 我遇到过一个台式机,也是这样报错的,后来拔掉光驱O ...

就是USB串行总线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要加焊北桥啊!!!不要盲目的加焊!你测测USB的供电正常吧!!

供电是51120的待机5V经过跳线过去的,中间就是有保险,没有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USB接口短路,南桥出问题都会挡LOGO的

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的了

网友:
我弄好了 是摄像头坏了换一个

网友:
动不动就上大招
人才

网友M:
不要接摄像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要接摄像头就可以

摄像头的数据线是好的。故障已经解决了

网友:
亲 把拆过的东西都补回去 遇到过华硕PC卡还是读卡槽芯片没装也卡LG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如果修好告诉一声

网友N:
这个很好修啊,按着报错修就行了,USB哪止到U口。读卡器,摄 像头这些USB所到之处一一排除百分百OK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个很好修啊,按着报错修就行了,USB哪止到U口。读卡器,摄 像头这些USB所到之处一一排除百分百OK

呵呵,你说得对,早已经修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说得对,早已经修好了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嘛。

网友:
USB口没事吧

网友:
南桥在加焊下看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好了就分享一下嘛。

跟着图纸的框架走的,才看到读卡器芯片也是用的USB总线,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了读卡器就好了

网友P:
可能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能北桥。。。。

你不要在这里乱说哈,都说了修好了,还在乱发言,难道你就为了灌水啊?都不学习

网友:
usb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USB的芯片检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