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换屏后信号不好

楼主(2012-07-02):
朋友接了一台iphone4s换屏,换好后出现移动卡信号不好,表现为3g室外室内都好,gsm室外好,但是到室内就没信号,显示搜索网络然后就显示无网络,但是插联通的卡就怎样都好,反复确认安装没有问题,也不是“信号门”,换了充电总成无效,人家要他赔偿3000大元,因为这家伙不会修手机,于是想我求救,而且把通信芯片也买好了,说实在的,本人也只是修好过一部没有背光的3gs,心里也是没底,但他把机子拆开拿了过来,也只能看一下吧,忘了拍照,反正就是量了一下天线插口之后的蓝色电感,发现是不通的,随便找块手机料板拆了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加个苹果专用的。信号圈吧,还可以保护手机昵

网友:
插联通卡就没问题?那不就是手机没问题吗?换电信卡没信号?不就是电信信号不够强?但也不排除接收信号的那个芯片出问题,

网友:
说清楚点吧,是天线到功放的电感断了,所以造成信号弱,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联通的卡就没问题。

网友:
屏对信号没什么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