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实践课学习总结

楼主(2012-07-02):
     主板维修实践课学习总结:
板1:
     无复位故障:无内存供电,此供电方式为PWM,经查发现APW7120连接的BOOT脚有个二极管掉件。

板2:
      无复位故障:发现南桥通电后很烫,供电电路出问题,发现内存供电的大场管空焊。
板3:
      故障:(1)无CPU供电,经查发现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的12脚FB的其中一个三个极掉件,当短接C-E脚后,CPU供电正常:
    (2)无内存供电,此供电方式为PWM,根据图检测,发现2个电容紧张密处有个连接5脚的电阻有问题,上电测量一端是5V,另一端是2.17V,所以芯片供电电压低造成无内存电压输出。

       总结:今天修的板大多是无复位,查五大供电电路,只要我们按照供电方式原理,细心测量各脚连接的元件,一般很容易找到问题。这些板都是饼哥人为制造故障考验我们的,可见饼哥的用心良苦啊,真是辛苦了。
       这次的实践中,要感谢蔡培生同学的技术指导。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
GOOD ....修多了..才会进步..  复位...先查供电,再查...EN..再...

网友:
看来你的溪路很明确哦。俺就差啦两块而已

网友:
第二块板,供电电路出问题,发现内存供电的大场管空焊。为什么南桥通电后很烫,

网友:
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
非常好,已经准备去基地了,还是系统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
实践出真知,再多的理论没板修也枉然

网友:
竟然能加30分,,,连给裸照都没有,,一字千金啊。
拼命拍照还不够一个图纸!!明天改行发图纸!!写一堆理论

网友:
应该是由内存产生电压后给桥的MOS管D极供电再产生桥供电!缺供电会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基地的兄弟就是厉害,羡慕啊。看来真的要去基地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学了多长时间?

网友:
是远程还是实地培训的,像我没有电子基础的,能不能学会,楼主帮我建议一下,谢谢了。

网友:
历害啊。学习了!!

网友:
遇到 那种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无复位,我就怕怕

网友:
自我感觉理论学得没话说,就觉得焊功还不行啊!还要多努力啊!学习了!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基地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