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开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02):
   主板插电就自动上电。绿线被拉低为0V。而且不能强制关机,开始怀疑问题出在绿线上面,跑线发现绿线直接进I/072脚。害怕i/o损坏拉低绿线,打值180多欧。没有图纸按照I/O型号查看触发脚位。我是按触发脚位逆推的PSON#要想为低,I/O必须收到slp_s3#,但是此I/O没有slp_S3#看到一个SUSB#,询问一个朋友得知有的NV板会将SLP_S3#改成susb#。那好现在测试SUSUB#是否为高电平,但是测试发现为0V。既然都是0V 那还能拉低绿线不是明显I/O坏了吗? 开始准备换I/0费了半天劲找到一个合适的,三下五除二换上去,心想着这下该好吧!一插电源线蛋当时都碎乐。故障依旧,NND今天还真遇到怪事乐。心里不服 直接挑起73脚SUSB#,在插上电源线不自动上电乐!点开关针正常触发。心里暗喜难道主板会好吗?结果另一颗蛋也碎乐。居然是不复位,测试各大供电发现缺少CPU供电,总线供电居然跑CPU前面去乐。郁闷。。难道今天出门忘记烧香遇见鬼乐不成。。心里特不舒服,点根烟。。瞄了一眼主板,说出来估计你们都不相信看到2个电阻被撞掉乐。当时就想一头撞死在显示器上面,怪自己没有仔细检查主板。电阻就在桥右下脚,但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大,主板就在店里扔着。 晚上 回宿舍没事就把这个故障发出来,让大家帮我看看。电阻造成这样的故障几率高吗? 之前有说一些玩笑话,希望看贴的一些朋友不要笑话小弟。在此小弟真心希望论坛里懂开机时序的朋友能指点一些,本人刚开始学修主板之前也发些求助贴,但是回贴的 真的没有几个人。假如,这块主板那2个电阻没被撞掉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下来改怎么检查,请高手朋友提供些维修思路,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乐!!

网友:
83627开机触发顺序:68—67—73—72!68是开机针接通的,应该有高低高变化。67是I/O到 南桥,也是高低高变化。73脚南桥回到I/O是高电平!72是I/O到绿线是由高到低的持续变化!!NV的桥是有先有:内存供电,再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没CPU供电检测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68 67跳变正常,73脚始终为低电平,而且挑起73脚,不自动上电。可以触发开机。NV的时序不是先有CPU 在有总线的吗?

网友:
换个I/O,你先修CPU供电!NV是先有CPU,再有总线!

网友:
随便焊个103电阻看看啦 472 常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是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