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示波器可以测量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2-07-02):
各位师傅好:
    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吗?在测量开关电源时,开关电源是热地,会造成交流短路吗?好像示波器的机壳地、示波器的探头夹子地、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线的地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在测量过程中会造成烧毁示波器吗?

测量热地标准是要220v隔离变压器
买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你用万用表的时候,难道热地和冷地也是一起测的吗?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

网友:
您好!
    比如现在的电器基本上都是用的开关电源,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CRT显示器、电脑电源等等基本上全是用的开关电源。好一点的开关电源还有主动式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热地和冷地是有区别的,开关变压器的原方是热地,副方是冷地,如果测量原方的电压,用冷地为地测量准确吗?测副方的电压用热地为地测量准确吗?
    用万用表测量跟用示波器测量有区别,万用表没有机壳和电源三相插头供万用表的电,也就是说副表笔不可能跟大地相连,当测一个电压相当于万用表并联在电源两端,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用电器,不可能造成交流短路。除非误用电流档去测电压。
    从资料上看,示波器的机壳与探头的地夹子相连,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跟机壳相连。这样三相插头如果接得有大地,示波器的夹子地不是也接大地了吗?我感觉夹子夹在热地上,好像有可能出问题,我不会用示波器,所以我发帖向用示波器的高手请教。有不妥之处望谅。

网友A:
示波器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来,因为你的示波器的地和外边的电源地是联通的的 示波器的夹子如果接到电路的不是地的电压点上就会短路

网友:
这个要谨慎点,示波器也不便宜诶。

网友:
示波器不会有问题,但不用隔离器的话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
4楼说的对,如果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热端电路,应该用隔离变压器,否则很容易引起人为电气故障甚至造成人身危险!

网友:
一般不放热地,只会直接用笔去感应变压器是否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来,因为你的示波器的地和外边的电源地是联通的的 示波器的夹子如果接到电路的不 ...

同意楼主。最好有一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的不用表笔地线也可以

网友:
可以测,我测过。
我的是ATTEN 1102C
不过,如果你要完整显示220V交流电的波形,则需要另外购买X100的探头。不然显示不了波形
同时,厂家也明确表示可以测220V交流电,不会烧表。
有了X100的探头,可以测2000V的交流电了。

网友(2012-08-04):
示波器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来,正解!

网友:
示波器使用时候。
被测电器必须用隔离变压器,示波器不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电源设计的方案了,如果你的示波器用的是开关电源且前后级隔离得很好就不会有问题!老式的示波器都明确说明直接测交流电源就要过隔离变压器。但是,经常维修热地类型的玩意,最好还是弄一个隔离变压器为好!

网友:
这个隔离变压器用也可,是为了保障安全;不用也行,但要规范安全使用示波器。

网友B:
没有隔离电源确实不可以,但是我估计有隔离电源的维修工没有几个。我就没有,但是我还得使示波器,怎么办?我的办法是把示波器的接地去掉。但是安全问题又出来了,只能自己注意一些了。我这么用有1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隔离电源确实不可以,但是我估计有隔离电源的维修工没有几个。我就没有,但是我还得使示波器,怎么办? ...

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只要测量时注意一下安全就行,基本上大多数人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