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5,滴3声

楼主(2012-07-02):
我有块板775的上P4CPu。不插内存跑22,滴3声,插上内存跑25,滴3声。CPU跟南桥很热

网友:
是不是一长二短的声音。。如果是的话就是没认到显卡。

网友:
把CPU和南桥换掉试试,要不再看下电路图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种板子换南桥   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显卡或显卡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用手按南橋,保証能開機!

网友:
三聲明顯南橋虛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重新植桥,也许还可以。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明桥热到什么程度,而CPU很热是很正常的呀,难道楼主都喜欢不上散热片弄的?而且楼主怀疑自己的CPU有问题吗?如果确保CPU是好的话,先动桥吧,不过建议还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一一排查的好一点,那样是最可靠最保险的做法,也是最容易找到问题点的咯。

网友:
问题解决了,要上800外频的内存,妈的。

网友(点评):
祝贺你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你家的内存外频上到800了呀?好高哦。难道是DDR5代的内存?我用的内存外频才200呢,嘻嘻@!~~

网友:
主板挑内存

网友:
新手学学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