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主板,放一会通电不触发,拔掉马上再通电就触发维修维修,故障你绝对...

楼主(2012-07-03):
主板型号:T/R400 独立显卡主板

主板故障:主板放一段时间插电就不触发,再插电就可以次次触发,放一会就又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此主板是外地发过来维修的主板,进过水的

没有但没有动过什么,不该动的都没动,只是飞了2条线,把PMH芯片加焊了一下

插电,主板待机0.025,不触发,再插电,触发了,上CPU内存,上T6专用跑码卡,过60了,外接显示器,显示Ok

刚好尿急,去了趟WC,上完厕所再来插电一看板子,待机又是0.025,不触发,拔掉再插,又触发了,显示OK

就问马哥是什么问题,一问,马哥也不知道,反问我是什么现象,我就和马哥一说,马哥就说应该是有时可以触发,有时触发不了这个故障

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来修吧

测量3V 5V正常 测量MPWRG正常,但就是没有SLP_S5,SLP_S3。

我想故障应该就是南桥不发SLP出来,导致不触发

但为什么南桥收到了RSMRST#了还不发SLP信号呢

是条件没满足,还是南桥本身坏了

查条件麻烦,看南桥晶振没有换过,一想会不会是晶振不良引起?

不管了,换了再说吧,又不要什么成本是吧,随便找个料板一拆一大把

换了还是一样,放一会还是不触发

虽然知道没那么容易,但看到还不行,心底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落

华丽的分割线,进入正题

我怕是前面的电压不良引发的问题,所以我就先查了RTC部分的RTCVCC,VCC3SW,RTCRST#都是正常的

至于SUS部分的,我就查了下那个D87

2端电压正常

然后看到PMH被人动过,就想到会不会是这边的问题?

然后杀回来查什么供电啊,适配器存在信号,SHDN都正常

TB的一些电压也都正常(至于究竟是测量PMH,Tb的哪些脚位,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

也没短路欠压什么的

然后拿起主板仔细观察,发现PMH背面有腐蚀的地方

就把PMH给拆了,防止内部有腐蚀断线什么的

拆掉后,没有发现什么进腐蚀的地方,就洗干净把PMH给换了回去

这下是真的没招了,(我没招了,不代表马哥没招啊,找马哥啊)

问马哥,马哥给了个解决方案,把SLP_S5和SLP_S3在PMH上面的脚位挑起来

用非低既高的特性,让PMH收到高电平的SLP信号

挑完脚之后,通电,次次都可以触发

但每放一段时间后,再通电,触发了电流上不去

只有0.2左右,我想,那样肯定是不行的,SLP信号还控制其他的电路的

这样做只有PMH这边的SLP起来了,但其他的地方的没有起来

然后,不知道怎么一下想到COMS电池上面了,也许就是来灵感了吧

找了个COMS电池插上去,这下每次都可以触发了

就和马哥一说,马哥就说这肯定是不行的

没办法了,继续修吧

这下问题点差不过就可以确定是在RTC部分了,然后我又仔细查了边Rtc部分

都是正常的啊,这就奇了怪了

COMS电池是给RtcVCC供电的,我就不插电源,查个COMS电池,去量R408

经过测量发现电阻2端都没有电压

心想不会是断线了吧

然后找了份点位图,点着R408的第2脚,经过好板确认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板子就的确是断线了(断的也真有技术含量,VCC3SW这边不断,断COMS电池那边)

飞好线,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

继续查,看COMS电池还给谁供电

发现还有一路是送给RTC_RST#

测量R250的电压也正常,但想到,可能会断线,就追究到南桥背面去量,没有电压,蜂鸣档测量,不通,断线了

找到最近的断线的地方,飞好线,上电,OK了

就是这么简单,我就搞了一天,不过挺难想到就是了

唉··························

网友:
问题虽小,但是维修难度挺大的啊,修的很好啊,能达到楼主的技术水平就可以了啊

网友:
确实不好修,能修好确实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水平不错呀

网友:
有难度,,rtcrst,我一般不会去测南桥背面的。  如果南桥背面没测试点,哪可就真的是不好搞了。

网友:
如果没有测试点就只能拆桥了

网友:
是呀,像这种我遇到的话肯定不行了..唉如何提高水平呀呵呵,身边也没个师父

网友:
宝贵经验,谢谢啦

网友:
高手啊,但问题是修好这台笔记本能收多少钱,看大哥您花了不少时间了,如果我一早就放弃了!哈哈,佩服楼主大哥!

网友:
一天飞了两根线确实不容易啊。学习了。。。

网友:
佩服 五体投地   要是我早就换主板了 呵呵

网友:
条件最重要,呵呵

网友:
只是有点不好理解,为什么刚插电可以,过一会就不可以了,希望高手能解释 一下。

网友:
不能理解为什么断线还会一会能触发一会不能..

网友(2014-06-04):
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仅是CMOS电池断线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主板,CMOS电池没电都能不触发呢。以往的主板,CMOS电池只是在断电时保持时间跳变和CMOS数据不丢,其本身不会对主板触发有影响的。现在的设计有短板?

网友:
修东些看来要有理论,有思路呀

网友:
楼主收徒弟不
?

网友:
R400 的点位图牛,短线的特好修,别人点位做得好,也不怪我们修得快,后面的这些点位图都是大笨象设计的了哦

网友:
有点想不明白这个现象,断了怎么还是一会一会的?
不过又说了,这样的板到我手基本上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