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运行中掉电解决案例 各位能否例举一下

楼主(2012-07-03):
运行中途掉电的主板是比较难修的  信号不好检测  而且耗时耗精力  所以想以此帖来征集一下中途掉电解决过的案例 和理论分析 对大家会有所启示和帮助

网友(点评):
AMD速龙一代,CPU有问题的

网友:
台机的一般是CPU过温或者电源供电不良造成的,本本没处理过

网友:
3.1

网友:
电源坏的!主板CPU供电短路的!4PIN12V短路的!开机4秒后掉电的

网友:
造成运行中断电的比较多如:电源  内存  CPU   CPU供电  桥热等   我遇到过CPU断电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是母个芯片虚汗  或温度过高  还有一个就是供电不稳

网友:
供电不稳定,温度过高,一般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CPU导热膏干枯常会关机,有规律性。比较偏门的一次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会关机,最后发现是主机电源线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