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主板换完CPU供电场管 CPU待机74度!求解

楼主(2012-07-03):
T40N3G 的管子挂了。找不到一摸一样的。就随便找了个SOYO的废板拆一个下来装上,。。。。
能正常开机,就是板子烫手的很估计真有70多度。。。是不是管子的问题???菜鸟求解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09N03代,基本差不多,就算发热也就50度

网友:
会不会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呀 向漏电等

网友:
不会没抹硅脂吧。。重新放放。

网友:
你得看上管还是下管啊    要不然换上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把上下管都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