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一个医用冷光源12V电源故障--(以修复)

楼主(2012-07-03):
这个板子最开始是400V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炸TOP233,现在更换咯可以开机咯,这个12V就一直闪,,大家分析下400V电容引起炸TOP233还有哪些会引起12闪,我把负载断开一样闪是前端问题,大家指点下如何维修,里面的光耦我换过咯,还有哪点问题。

网友:
就是第一幅喝第二幅图片里面的电路,,很多都替换咯,,这个12V电压就是闪,,不晓得如何维修咯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电压闪的板,是开关变压器坏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那个变压器 如何检查

网友:
检查VR2、C6

网友:
搞经验维修的都是换件,怀疑哪个元件坏了,换好的试试

网友:
看一下你换的400V电容换上后是不是能达到额定值  然后再检查一下稳压环路上的零件是否有变值而影响到了电压输出

网友:
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看来还是具体要跑线路了~!

网友:
R2  C6换咯一样,,

网友:
换D2试一下

网友:
确认你把图中的U1 TOP234Y 换回原来的型号吗? 如果你没有(因为你说你炸了TOP233)

TOP 234Y 资料里写的, TOP234Y 比TOP233 高多了, 如果你换成了233, 那功率不够当然闪了

TOP232-234 资料

网友:
哎 这个图我是找的 TOP234的   原装是233  图都差不多的。。

网友A:
修好,,咯,,是 开关变压器坏咯,,

网友:
主要的原件换了还闪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很不幸,我开不到你的图,不过我修过一开关电源,现象类似,如果你这个有开关管,建议更换开关管周边小瓷片电容。

网友:
这个初级怎么没有开关管

网友:
这种开关变压器坏了难道可以修吗,重新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咯,,是 开关变压器坏咯,,

不知道楼主的开关变压器在图上的哪个位置啊???

网友:
D1 D2 呢  二极管

网友:
R1阻值较大,也最易损坏。

网友:
请教楼主,怎么修升压变压器的?拆开重绕??

网友:
其实有些变压器上是有规格或者型号的。

网友:
虚焊,脱焊,接触不良啊,

网友:
检查D8稳压管是否损坏。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处在电源反馈不足或电压不稳压了,电源管坏了都伴随着正当电阻电容也坏了。你要把这些换一下才可以的。

网友:
很好的一篇帖子,大家多探讨探讨,我也有一块TOP232P的电源板,故障现象是TOP232易烧,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8-07):
遇到过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引起后极电压不断的跳来跳去的..

网友B:
这种开关变压器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变压器 哪里有卖的啊。

一般这类专业设备的开关变压器是很难从市场上买到的,基本需要自己或找人重缠

网友:
是什么个状况呀   烧断了还是短路了哟?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修好,,咯,,是 开关变压器坏咯,,

怎么判断变压器坏了,用表怎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