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笔记本维修之路

楼主(2012-07-03):
联想B450笔记本维修之路

说说这个机器吧,前面我已经发过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753-1-1.html这里是求救的
机器的本身问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014,没有3V  5V。这个机器有通病,BIOS最爱坏,接到机器,二话不说就拆下BIOS,摆好编程器,开始刷了。刷的过程中,不小心先点了校检,发现校检不过,以为真的是BIOS,好吧刷吧,问题来了,都不过校验,换了好几个BIOS发现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先不管,上论坛看看吧,找到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497就是这个帖子让我从此走上了弯路。

看看他写的

实测我的机器Q26 Q25 管子5脚和6脚没电压,以为发现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个5脚6脚没电压,让我走了大大的弯路,RN59上面有电压5V下面没有,于是飞线,就是这一飞,下面5脚6脚有电了,但是他妈故障扩大了,直接插电电路了,电流飙升至0.178。系统草完蛋了。郁闷啊,冷静了一会,好好测测吧,真正的问题来了,原来是3V电感短路了,系统供电芯片插电发烫。于是烧机法,发现只要强加电,电流表就5A。卧槽,这不是直接对地么,发烫的元件也摸不出来了,只能一个个找了,
找到最后拆下C287电容,发现不短了

不短了之后,并没有急于上电,认真测量高低管,发现U23低管击穿。再说了芯片也发烫,好吧一起换了,换了一个芯片,
和3V  5V 的 高低管,为了以防万一,老师说过如果芯片或者管子坏了,最好都换了,(高手知道原因,不多说)
上电测试,发现还是短路,芯片还是发烫,刚换的,还这样,测量芯片的开启信号,草了还是没有,看来短路问题解决了,现在就是在开启信号这方面了

认真的看了看这个管子 和  TPS51125芯片 以及 芯片的工作时序

琢磨了老半天,头疼了一下午,就是觉得Q25和Q26是不应有电该导通的,如果导通了,那不是把3V和5V的开启电压

拉低了么,再说了一开始是没有电压的,现在有电压,于是果断拆下RN59,上电测试,电流迅速飙升,接屏,上内存,
机器终于亮了。

让大家看一下,有图有真像

维修心得:不论是谁,给你的信息,只是供给你参考的一个方向,真正的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

网友:
嘛意思啊?不懂

同意5楼

网友A:
是呀,看不懂呀

网友B:
人才哥 思路要明确啊  乱思害死人啊

网友C:
鸟啊。乱七八糟。说的详细点,那问题是解决啊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D:
不知楼主问题是解决了还是完蛋了?说得不清楚

网友E:
我就看到  管子没电压 就直接飞线   你也够厉害的额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修这个本跟客户报价多少?

网友:
截然相反的维修反向,都能亮机,
说的逻辑不是很好,但是知道你讲的意思,技术肯定是没问题的,加油,以后有什么经验继续给我们写写,让大家学习下,写多了,自然就思路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问题是解决了还是完蛋了?说得不清楚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鸟啊。乱七八糟。说的详细点,那问题是解决啊还是没有解决啊?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才哥 思路要明确啊  乱思害死人啊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看不懂呀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

网友: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看到  管子没电压 就直接飞线   你也够厉害的额

是我的错 让那个帖子误导了,下次绝对细心点

网友:
怎么感觉好像有很多乱码呢

网友:
不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
被误导,自己有搞定了!

网友F:
真不巧啊. 让你走弯路的帖子就是我发的. 哪里有问题麻烦你指出来..我算是服了你了,其实就是RN59排阻坏了, 是你自己判断失误怪我的贴让你走的弯路? 问题都不一样好吧?

网友:
不错,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网友G:
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去证明的

网友:
修板还是得冷静思考电路,不然真的要搞死

网友:
刚才没写完 就发表了,再进来看看,现在写完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觉很复杂啊

网友:
大哥   RN59坏了 那不是正好吗?》  就不用拆了! 汗!问题的确切情况是 Q25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H:
既然坏了 那就不导通啦~ 难道还通?正常情况下不是更应该查 Q2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坏了 那就不导通啦~ 难道还通?正常情况下不是更应该查 Q25

击穿了 兄弟,所以拆掉了

网友I:
楼主几位电流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几位电流表啊

4位的,看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巧啊. 让你走弯路的帖子就是我发的. 哪里有问题麻烦你指出来..我算是服了你了,其实就是RN59排阻坏了, 是 ...

其实RN59没坏,是我飞线,把他击穿了,第二次碰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量了5 6脚根本没电压

网友:
读帖子读个参考

网友:
自己写自己看

网友:
B450 BIOS资料坏会导致无3 5V!! eMachine有两个机器不记的型号了 也是用的这个类似的板,也可以刷联想的BIOS但有些问题,比如有些键位不对。

网友:
刚才那个电路 是主要把q26的控制拉低 让他不导通 后面的信号才会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去证明的

同意楼主  哈哈

网友:
分析的很好呀  确实思路每个人都不一样呀。

网友:
思路虽然没怎么理清,但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这帖子看得人很蒙,1,电阻永远不会出现击穿。2正常情况下电阻去除就能正常,说明些电阻前级电路还没有正常动作.3,直接去除就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有点难懂,还要学习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被误导的话要多花好长时间才能绕回来

网友:
不够清晰 啊

网友:
看来真的是神马都只能做参考啊。。。不过修好了楼主还是比较牛了。。。。

网友:
好像看中国队对马尔代夫,结果0:0

网友:
说得不清楚

网友:
是你没有真正理会那个贴子的意思,别人还有个EC的电压不出才导致56有3.3电压的

网友J:
这篇帖子真是百看不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篇帖子真是百看不厌

是嘛,有这么好看么

网友:
我的签名是,我修不好的机器,也不会让你修好,哈哈

网友:
说的不错网上的只是参考

网友:
写的有的乱,但谢谢楼主分享RN59不装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