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终于见到了

楼主(2012-07-03):
昨天下午终于见了V2000这个机子  不开机短路 烧机保护隔离的一个电容坏了  换掉后还是不开机  客户还记着要机器 查了下 有兄弟说修过他测了下MAX1999的11 12 13 没电压输出 换了MAX1999开机好了  抱着试下的太度测下11脚1.1V 12 13 脚没 上油 风枪一吹 开机亮了  请问下11 12 13 脚的定义和应该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
自己可以查的到信号 和电压的

网友:
看下图纸啊  上面都有的

网友:
这个是待机3V5V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