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台式电脑有数据换成别的板子系统就让正版验证!!!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2-07-03):
厂家dell的台式服务器电脑里边有数据和一些工程用的程序!这些程序我都不会安装!厂家的东西很难搞!换成别的板子系统就让正版验证!!!无法进系统!听说得刷bios SLIC 2.!这个新板子不敢给弄!弄了就不保了!同仁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WIN7 激活工具  百度下  有个小马的 工具不错

网友A:
新电脑板子坏了???那就去质保哇00,如果是过保上网买一块,刷bios很简单,拿个编程器,记得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板子坏了???那就去质保哇00,如果是过保上网买一块,刷bios很简单,拿个编程器,记得备份。

我换上的板子是新主板啊!!!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累,因为是进不到桌面的 会卡在激活窗口

可试的方法:1.点激活,然后选更换CDKEY 2.输入机箱盖子上贴的防伪CDKEY 3.重新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累,因为是进不到桌面的 会卡在激活窗口

可试的方法:1.点激活,然后选更换CDKEY 2.输入 ...

我换的别的牌子的板子 昂达的!激活不了啊!

网友(点评):
要选更改密钥的,我把同方的机器硬盘换到兼容机上就这样搞的 可以的!然后重新打电话给微软 电话激活 不要人工要语音

网友:
用安装版修复系统试试(前提是先把整个硬盘做个备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累,因为是进不到桌面的 会卡在激活窗口

可试的方法:1.点激活,然后选更换CDKEY 2.输入 ...

电话激活怎么激活啊

网友D:
先把硬盘数据全部备份出来!!然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装个盗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话激活怎么激活啊

先更改密钥,重新输入机箱上的 CDKEY  然后重新激活 选打电话激活 。。。。。。。。然后就是语音激活  不要转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硬盘数据全部备份出来!!然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装个盗版的!!

那些程序安装不了啊!!!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更改密钥,重新输入机箱上的 CDKEY  然后重新激活 选打电话激活 。。。。。。。。然后就是语音激活  不 ...

密钥用那个啊!!!机器上的cdkey没有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钥用那个啊!!!机器上的cdkey没有怎么办啊!!!

原装系统机器上面都贴标签的,如果本机的找不到 就找同型号机器的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