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上U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2-07-03):
这个板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  有时候会掉电 经测是CPU电压只有0.6V左右 无1.2V电压 上假负载一切正常 能看到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 测量上假负载的时候的VID电压都为0.42V CPU供电为1.58V   上真U的VID为 0.42、1.96、0.42、0.42、1.96 换掉VID上拉的排阻 可以正常跑码 但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之前的故障 只要把排阻吹下来  重新上一次 又可以正常开机 求解

网友:
NB坏了,联想的经典故障~1

网友:
这个居然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