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决双网卡同时用如何设置

楼主(2012-07-03):
单位有办公网和专用网
办公网IP为10.103.199.XX                                                      专用网IP地址: 10.109.156.XX
         子网:255.255.255.192                                                           子网:255.255.255.248
          网关:10.103.199.1                                                                 网关: 10.109.156.17
          DNS:10.101.10.48                                                                DNS: 无
         备用:10.101.11.101

例二:

办公网10.103.201.XX
          255.255.255.0
          10.103.201.1
    DNS:10.101.10.48
            10.101.11.101

专用网IP地址     AUTO     下面这个段中
192.168.1.XX
255.255.255.0
192.168.1.1
DNS: 192.168.1.1

些详细哦
开始-->CMD-->Route add.....

网友:
可以切换着用的哇,还有网卡有个选项是后台备用IP

网友:
没有搞明白,你是要做什么。

网友:
看不懂啊 呵呵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同时用不好办吧,没弄过,你两个网络切换着用不行吗?

网友:
双网卡同时使用,不用切换,专用和办公网同时使用

网友(点评):
恩 这个问题不用解释 专网用专网IP,外网用外网IP 同时用两个网卡,不是一个网卡。

网友:
看贴要认真这样才有大师风范
大家可以参照下面的网站帮我解决一下,我就那个意思

首先你的机器需要有两块网卡,分别接到两台交换机上,

internet地址:192.168.1.8,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

内部网地址:172.23.1.8,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72.23.1.1

如果按正常的设置方法设置每块网卡的ip地址和网关,再cmd下使用route print查看时会看到

Network Destination Netmask Gateway Interface Metric

0.0.0.0 0.0.0.0 192.168.1.1 192.168.1.8

0.0.0.0 0.0.0.0 172.23.1.1 172.23.1.8

即指向0.0.0.0的有两个网关,这样就会出现路由冲突,两个网络都不能访问。

如何实现同时访问两个网络?那要用到route命令

第一步:route delete 0.0.0.0     "删除所有0.0.0.0的路由"

第二步: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1.1     "添加0.0.0.0网络路由"这个是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上外网.

第三步:route add 172.23.0.0 mask 255.0.0.0 172.23.1.1    "添加172.23.0.0网络路由",注意mask为255.0.0.0   ,而不是255.255.255.0 ,这样内部的多网段才可用。

这时就可以同时访问两个网络了,但碰到一个问题,使用上述命令添加的路由在系统重新启动后会自动丢失,怎样保存现有的路由表呢?

route add -p 添加静态路由,即重启后,路由不会丢失。注意使用前要在tcp/ip设置里去掉接在企业内部网的网卡的网关

------------------------------------------------------------------------------------------------

一些单位将内网和外网分开了。痛苦啊,偶单位就是如此。boss当然是基于安全性考虑了,可是没有笔记本的怎么办?又要办公,有得上网。没办法,发扬DIY精神偷偷装一块网卡,让聊天与工作同在。让你的主机内外兼顾。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谢谢作者了。方法如下:
1.设置其中接internet的网卡的网关为10.0.0.1,启用后就是默认网关
--注:这是对应外网的网卡,按照你们单位外网的ip分配情况,在TCP/IP属性中配置好 ip、掩码、DNS

2.将连接单位内部网的网卡IP配好后,设网关设置为空(即不设网关),启用后,此时内网无法通过网关路由

3.进入CMD,运行:route -p add 192.0.0.0 mask 255.0.0.0 192.168.0.1 metric 1

--注:意思是将192*的IP包的路由网关设为192.168.0.1 ,-P 参数代表永久写入路由表,建议先不加此参数,实践通过后在写上去

4. OK!同时启用两个网卡,两个网关可以同时起作用了,两个子网也可以同时访问了,关机重启后也不用重设!

其实这是个中折的办法。。。。使大家的双网卡同时运行,很不错的方法。大家学习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如果闲这个设置麻烦,可以建一个虚拟机,切换着使用。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一台电脑里装两块网卡,两块网卡都能同时使用啊!!!

网友:
搞个隔离卡不就行了

网友:
留记号备用了

网友:
貌似可以切换使用吧

网友(2015-12-23):
还是不怎么清楚

网友:
告诉你哟, WINDOWS 系列的所有系统 是不支持 自动 双网卡走流量的,但是迅雷这种软件 好像是用了upnp技术,下载东西时可以同时走俩个网卡,如果你想达到俩条线路同时使用,建议上个 专业的硬件路由器,做双线叠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