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维修

楼主(2012-07-03):
今早收到主板一张,查看为型号顶星848系列主板,此主板算是经典一代主板。
测试发现触发风扇转一下即停,于是拔掉12V供电测试,但故障依旧。于是想强制开机,看看有没有发热的,但发现无法强制开机。再测供电管,没有短路的。我想这样只有芯片短路了,于是翻了下论坛的帖子,有个人说CPU电源IC短路也会这样,我就把此板的电源IC拆除,型号为“RT9248"。于是不上芯片开机。。。风扇不再停了。好,说明这里应该短路,我就找了一个这样的芯片接上去,OK!可以了。说明有时候这样不一定都是南桥、IO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芯片会坏,特别是不跑马的状况

3.1

网友:
多了条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看别人修过的

网友:
哦?你遇到过没?

网友:
一些老主板的CPU 12V供电与20P的12V是通的,所以拔掉CPU供电也会保护

网友:
学习了 下次修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取掉电源管理芯片通电,不会烧场管吗,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 多了一个列子
我想也是  哪儿有那么多要BGA做南桥的啊 我觉得南桥的质量要比这些元件好很多了

网友:
这主板太老了

网友:
楼主为大家提供这么宝贵的经验,真实功德无量啊!

网友A:
把电源IC拆掉后,还可以开机的 ,你就不怕把其他的也少了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赞一下楼主

网友:
楼主维修真细心啊

网友:
好经验,手上也有块华硕848跟你一样的故障,改天也挖出来拆掉主电源IC看看

网友:
原来老主板还有这个样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IC拆掉后,还可以开机的 ,你就不怕把其他的也少了吗

假负载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烧CPU吧

有假CPU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要烧CPU吧
修CPU供电问题,得用假负载才行,不然肯定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