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们

楼主(2012-07-03):
一次在PE里边做系统,可是无意把系统装U盘里了,郁闷,而且u盘容量也小了,哪位大大能给我解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大小就知道是那个盘啦。

网友:
装了就装了    要解说什么呢

网友:
格式化U盘,不行就量产

同意!试试吧!

网友:
装了就装了挖。。。这个没的解释得。。。
如果按道理说就是技术还没好~~~~

网友:
"哪位大大能给我解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多大了?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U盘启动啊?按5楼的试试吧!用软件做的PE就在做便试试!

网友:
关键是U盘小了,量产也没回复啊

网友:
格式化U盘,重新量产,若没法格式化,多半是U盘挂了,再做一个U盘或买一个吧

网友:
重做启动盘 就行了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