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2-07-03):
机器偶尔能点亮,但是几率很小!多说都是加电掉电! 待机正常0.01 开机到0.8左右 掉电到0.2左右 然后掉到待机0.01! 掉电前 无报警 无灯闪!各项供电正常!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高手,麻烦指点下小弟!板号是LA-4232P因特尔独显的机器!

补充内容 (2012-7-6 14:01):
已解决,开关板问题!

网友A:
看一下显卡 那边转换电压的芯片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B:
是I3的还是 因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3的还是 因特尔的

不是I3 T6570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显卡 那边转换电压的芯片的电压正常不

显卡转换电压的芯片是哪个?我只知道显卡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C:
看下瞬间有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D:
显卡问题从做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瞬间有那个电压没出来

各电压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从做显卡试试。。。。。。。。。。。。。。。

看完您的回复后 我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的! 拔掉内存 电流走的一样!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问题一样,没搞定,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坐等结果呢

网友:
测测内存主供电,基准电压,总线电压。有可能

网友:
认为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965的吗?

网友:
  查看下外围电路!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吧,好像没到显卡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有芯片虚焊了把。。。

网友:
啃图纸,查供电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是开关板的问题,贴黑胶布的那个地方被水腐蚀了! 别的地方都没有进水!唯独黑胶下面进水了!所以不容易看出来! 谢谢大家的踊跃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