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48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03):
昨天电脑关机前还正常今天开机显示48

网友:
确定南北桥正常 检查各组供电 时钟 复位 再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下了

网友:
  一般 4什么的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也可能BIOS芯片接触不好;再就是测下主板上的全电压、时钟和复位看看哪不正常?

网友:
额……偶建议你清一下内存跟槽!也许就好了!不行在清一下CMOS吧!你那诊断卡几次跳变?卡是好的吗?再不行就换一个独立显卡试一下!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