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小本 优雅Q130B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2-07-03):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修上网本我想大家都是很有心得! 开机不显得机器,测各项供电都正常了,一般都是 BIOS 北桥或者CPU脱焊了! 此机器加电不显电流到0.5左右! 电流没跳变,明显是没有走码!抱着先易后难的态度 先刷了BIOS 刷完后机器就可以点亮了! 但是LOGO是分屏的!其他的一些正常! 被BIOS就是从本论坛下的! 我把它也传上来了!,取之迅维,用之迅维!

网友:
思路不错 。。 学习学习。 无私奉献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分享,学习了,以前遇到上网本,就不知道从何入手,因为上网本,好多都是CPU,内存集成。以后就有思路 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靠,昨天有一台也是神舟本,一个二极管不良导致芯片BST供电没到,所以没电压输出,换了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