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227ae1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7-03):
联想9227ae1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下半部分呈现粉红色、上半部分轻微抖动,过一小会儿就显示正常了。据顾客说平时一般用上半个小时就黑屏了。拆开显示器目测电路板、电容等原件无烧伤、鼓包现象。请问各位,这是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你用外接灯管测一下不就知道了,看还有没有红色的现象

网友:
估计是下半部分灯管不行了

网友:
换灯管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