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是万用网好还是专用网好?

楼主(2012-07-03):
问大家一个问题,显存和GPU植球是万用网好还是专用网好一些?哪个更方便!
问题

网友:
专用网啊

网友:
肯定是专用的好多了

网友:
肯定专用撒

网友:
感觉是专业的

网友:
我感觉植珠台好用,万用网植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专用网,可以热风枪直接吹的

网友:
专用网好了,一次就可以把珠铺到位。
万用网不行,固定后还要清理掉多余的,没办法了才用他的。

网友:
植球还是万用网好用

网友:
本人没有用过万能的。。。。专用的比较好拉。。

网友:
专用网,个人觉的比万能网好用,一步对到位 奇人可能会不觉的万能网麻烦

网友:
只要技术好,用什么都行

网友:
个人感觉专用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