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1920b 接信号线自动重复开关

楼主(2012-07-03):
  机型:dell in1920b
  故障;插电正常显示无信号,接信号线自动重复开关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无明显故障,测电源板有5v、24v(正常无跳变)。由于只有在接信号线时才会出现问题,所以把主要目标放在了行、场、BIOS上,一路跑线行、场正常通向主控芯片,示波器测量bios波形正常。想刷个程序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在这时附耳一听电源板有轻微异响难道....。立刻电源板5v、24v电容全换,无果。又仔细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发现接口处有两个引脚都是5v。跑线发现一个是由电源板5v直接过来,另一个是由5v通过一个芯片(像MOS管)上标有210141BA OTA0011(一脚接地)转化出来(在板子背面)。好像发现问题了电压一样干嘛还需要转换呢,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此芯片的PDF也没有相关的帖子。细想了一下好像也只能是3.3V了。立刻断开此线用稳压电源接一个3.3v过去。通电接信号线正常了。哈哈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找一个驱动板拆一个5v-3.3v稳压管改一下引脚接上,通电显示正常。装机测试了半小时后突然又出现灰屏了,马上拆机测量电压没有发现问题。当测量到主控到屏数据线的阻值时有几根明显偏低拔掉屏线依然偏低。订了个主控换上此机修复。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修驱动板?高手,要是我早换了呵呵

和你一样

网友:
楼主的经验确实相当有用。

驱动板这样的问题真的少见,长见识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先换了再说,不换东西人家不给钱啊

网友:
楼主修东西比较仔细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板比较好,节省时间修机器,赚的会更多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也爱虚焊

网友:
先换了。待有时间再修呗。

网友:
楼主的判断能力准,也有耐心。佩服。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