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死机

楼主(2012-07-03):
有没有谁遇见过e40不装显卡驱动正常 装上按几下外接鼠标死机的 集显的  桥换了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打错了啊? 官方一下个试试?

网友:
不装驱动可以哦  他那CPU是P6100不带显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打错了啊? 官方一下个试试?

就是在官方下的 不行

网友B:
显卡有问题把,加焊了试试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问题把,加焊了试试看哈

哥哥 桥都换了

网友:
  果断的进PE 看看先 {:4_128:   查看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不要装驱动啊!有的机器驱动是有问题的!

你家的机子我不给你装驱动你干不

网友:
搞定了 还真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