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神舟一体机不亮。。。谁修过没。。有他的BIOS么

楼主(2012-07-03):
神舟Q780MB VER:1.0   由于不能用诊断卡。。。只能量电压。。。刚来时测得没内存电压。。换了过RT9202后。。。电压正常。。装机还是不亮。。。看到USB针脚边有2个电感坏了换了还是不行。。。。电压多正常了。。。怀疑BIOS坏了。。。谁有么。。上传个。。。或直接给我。。QQ690046385.。。。。谢谢啊。。。各位大师们。。。。再给点指点啊。。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急啊

网友:
没人有么。。。。主机是唐朝G400D的

网友:
内存电压IC坏了

网友:
  此类主板  RT9202   有时候会坏两个的 ,  看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3.1

网友:
看CPU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以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神州的电容很多都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