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不插内存可以亮机么

楼主(2012-07-03):
各种牌子主板不插内存可以亮机么,请教

网友(点评):
A0000…BFFFF:为 VIDEO? MEMORY C0000…C7FFF:为 VGA BIOS C8000…CFFFF:为 I/O ROM D0000…DFFFF为 Optional ROM & Buffer Area E0000…FFFFF:为 系统BIOS CPU复位时,将CS=FFFF,IP=0000,准备从FFFF0处进行PO

网友:
你是想问不插内存能不能点主板启动还是什么,一般除了坏主板,不插CPU也能点起

网友:
觉得这个问题很低智商

网友:
3.1
呵呵

网友:
你给个高智商的回答呀

网友:
不解释  外行人

网友:
你是内行那就请教一下啦

网友:
只是经验不足,不够精通,不是外行

你肯定是刚接触这一行的而却没几天的那种!

网友:
我这块主板重植了桥,是单桥的,现在没有这种内存,想知道不插内存能不能点亮显示器呀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真佩服你啊.内行人!
3.1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额……不说了彻底的外行的……汗

网友A:
就跟你少了腿能走路吗

网友:
一条腿也可以跳啊,这个比喻不恰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跟你少了腿能走路吗

晕,那你缺了两条呢,还可以吗?

用拐杖
可以爬....

网友:
没有路你能能开动汽车么?真是天真的孩子

网友(点评):
说不定我年纪比你老爸还大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学电脑运行所需要的几大件吧。缺一不可的。

网友:
我还真见过全集成的主板,直接插电源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有这种的主板??肯定是杂牌的

网友(点评):
不是吧,没见过就说人家是杂牌的,这个学徒工就是外行了

网友:
楼主有意思,问题有意思,大家更有意思.请继续!

3.1

网友:
你话不要cpu能开机吗

网友(点评):
我的有CPU的

网友:
可以开机啊   自己去试下就知道了   冒失不能........自己去想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亮机,当然不能正常工作我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那你缺了两条呢,还可以吗?

我是一条腿都不缺,你是缺了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呢,打这种比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跟你少了腿能走路吗

我不缺腿,请问你瘸了么

网友:
我承认我不是高手

网友:
不插内存能点亮机器的话,那还要内存干社么,内存的厂家不早就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