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编程器座子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想买个编程器,因为还处在学习阶段,活又不是特别多,而且缺钱,所以想买个思泰佳G540,但是因为对BIOS芯片的封装不了解,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座子,求各位大神给推荐。感激不尽

网友:
我上次买的时候也是不太懂,后来就让卖家推荐了几种常用的,回来发现的确就这几种
要有PLCC32的,大8脚,小8脚的,还有IBM那种40脚的好像是40脚.

网友:
大8脚,必备      其他的32和48  看你自己需要了   现在大多是 大8脚   32多见于以前的台机板子    48不算太多了现在

网友:
哦,都是PLCC的吗?(这个我也不懂,客服刚才给我列出的,什么PLCC32,44...)

网友:
PLCC32多用于以前台式机上的那种BIOS    修旧芯片组时可能使用到
TSOP48脚 是老款笔记本上用的  像以前的IBM R50 51这种 HP DV3000 这种 都是    现在很少见
小八脚 显示器和部分本本的EC BIOS 有用
以上座子可根据需要配     座子都是根据芯片的封装来命名的

大八脚  现在几乎台机和本本都在用     必备 必备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样我就有把握买了

网友:
初学者或活不多的情况下,建议买100多点的HT多功能 编程器,淘宝上有卖的,很好用,而且送好几个接口座,用途很广泛,你可以上淘宝上看一下,我用三年多了,不错。

网友:
这样啊...卖家刚才也推荐我买一个150块的...25TXX SPI BIOS/内存条编程器 TVP2588U+,但是他说这个不能烧写大芯片....我正纠结呢,这个一点都不懂...大侠您行行好,指点指点我的榆木脑袋

网友A:
淘宝网上名叫腾森电子的115一套,还带5个接口,完全可以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名叫腾森电子的115一套,还带5个接口,完全可以通用的。

多谢了,已经拍了TL866CS,既然买,就索性买个稍微好点的吧,好在百十块不算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已经拍了TL866CS,既然买,就索性买个稍微好点的吧,好在百十块不算多很多。

恩,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的牌子,也在用啦!

网友(2012-08-14):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已经拍了TL866CS,既然买,就索性买个稍微好点的吧,好在百十块不算多很多。

你既然习了886CS那就应该买886A,属于加强版,支持ICSP下载烧写,这个很方便通用,因为现在很多主板都带有SPI下载接口了,连上线,就可以了,不用反复焊下芯片烧写,{因为大多是贴片的}就算你焊工好,时间多,但也会减少芯片的损坏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