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快显示的时候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3):
SL410 的机器集成显卡的,在屏快显示的时候就掉电了,单独外接显示器出LOGO立马掉电,不插屏线和外接时不会掉电.屏的整个部分换过无效.这是什么问题呀?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东芝的笔记本也是刚显LOGO就掉了,后发现一个芝麻管给屏供电的,在屏刚显示的时候S极只有1.5V了,正常3V所以感觉是带不起负载,换后开机OK

网友:
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通痛吧. 一个保险坏了..屏接口旁.

网友:
显卡的多。  系统等

网友:
好好 测哪里有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