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我一块915主板,用独立显卡玩游戏跑几分钟就重启,(虐杀原形)或(波斯王子5)等大型单机游戏,用集成显卡也试过,跑些低端的星际2之类的游戏,也断电重启。请问各位大侠要我要从哪里查起?
显卡
同意楼主:
0.0
序幕
同意楼主:

网友:
换电源试试。要不就是配置不够大型游戏要求

网友:
电源,散热

网友:
电源,北桥,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可能是显卡散热,或者你的配置落后,电源也有可能,建议电脑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