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40外接正常,内屏没反应

楼主(2012-07-03):
LCD1口的 条件都齐了,  123脚有19V    56脚有电压有3.3V  78脚有3.3V  14脚开启信号也有3.3V   15脚时钟也有 3.3
  16脚数据脚也有3.3V   LED屏上面的供电,数据、时钟都有3.3V    为什么还是没显示?主板是集显的,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
BLON开启信号有3.3V吗?

网友:
BLON开启信号也有3.3V,这个信号是从IO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网友:
换张屏试试嘛

网友:
换个液晶试一下,要不就换屏线,以应就能解决了

网友:
IO过来的查看了吗

网友:
DELL笔记本的屏比较特殊,没屏换,订了一条新的屏线回来,换上去也是没反应,IO的27脚输出BLON开启信号也有3.3V,如果屏需要的条件都齐了,还是没显示的话,是不是确定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屏吧,试一下

网友:
背光是LED的还是CCFL的?你可以先外接高压板点亮背光,看到底是不显示还是没有背光导致的。

网友:
拿屏幕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嘛,这种屏幕应该很多都可以通用

网友:
屏有问题了吧。换一张看看

网友:
既然条件齐了,可以给屏打打阻值看看(测试屏线是否完好),再换屏,最后显卡了,

网友:
这些信号都齐了,应该有背光的,屏幕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么

网友:
屏接口信号都齐吗,不然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打一下8根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刷一下屏的码片试试~

网友:
检查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