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面的电路请教

楼主(2012-07-03):
下面图中请教,Q25 Q26是转换电压的管子,两管子3角是输出是电压到3V 5V待机心片上的,是开启信号3。3V,两管子2角是EC发过来的信号,5 、6是5V的电压,问两管子的3角输出出电压怎么来的??求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当2脚有高电平的时候,下面的那个管子会导通,以至于把5脚拉低,3-4脚不会导通,这样3脚就会有高电平,反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简单说就是2脚控制3脚,2脚电位高时,3脚就为低电位

网友:
楼上的回答不错

网友:
我也又点迷茫, 谢谢2楼的

网友:
当2脚有高电平的时候,1与6导通,5脚也就拉低,3-4脚不会导通,这样3脚输出高阻抗,再由外围电压通过上拉电阻将3拉到指定电压或者由电流源通过电阻产生指定电压

网友:
2楼正解,同意

网友:
2L说的非常好

网友:
2楼市高手,正解

网友:
谢谢2楼的回答,谢谢,那么3角的电压,是心片身自身发出的,还是其他上拉的?

网友:
HO ~ 又蛋疼了` 3脚电 是 IC检测到电压不稳定后 就断电保护的! 所以才有了这几个MOS管!

网友:
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
这是 51125的开启脚 EC 发过来的信号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没太懂,不过管子的走线是看明白了。

网友:
2楼和6楼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