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kown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单位上两台电脑不事局域网,但要打印机共享,于是加了个A B转换器,打印机型号是lj2000的,后来因为打印机坏了,换了一台lj2400的联想打印机,可线插在原口或后面所有的USB接口上,都是ukown 未知设备,如果把线插在前面的 usb口上,是可以用的,但跳过A B转换器,直接插一台电脑不管什么插口都行,这是为什么,可能有点怪的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USB线太长,或质量不好

网友:
要补充一下,开始我也想是线太长的问题,但把他原来的打印机换上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打印很淡所以换掉了

网友:
现在有个问题,我怀疑是他原来的驱动和现在的冲突,但我把原来的驱动卸载了,难不成是注册表里的一些信息也要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