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搞成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2-07-03):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腐蚀最严重的那块,周围两个保险,一个电阻,一个双二极管,一个电容坏了。

这个二极管就比镊子尖头大那么一点

你怎么就知道是 ibm 的板子?是不是从那个防滚架看出来的?

网友:
有酒有酒,ibm的图纸还是很好看的,点位对着改干嘛干嘛

网友:
要是有料板的话,一个一个换,差不多能搞定,不过和换板差不多一个价了,

网友:
熟人的活我看还是不要接了,出力还不讨好

网友:
IBM的吧    至少报上型号啊    找点图补线,找料板   换件

网友:
找图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个熟人拿过来的,换个板什么价?

他说只想出几十块钱。

网友(点评):
出几拾块,你还修来做什么,

网友(点评):
几十,估计就是30了。直接说买新的吧

网友:
看样子腐蚀得挺严重的,个人认为要去搞了,搞好了也不稳定,毕竟我们要保证顾客的质量,不然会引起信誉,通常我现在修显卡呀,其他的只要是要动BGA的我通通都从做,绝不加焊。

网友(点评):
换芯片还差不多,要不你的重做和加焊还不是一码事情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救啊,又不算太严重,有图纸有点位还怕啊

网友:
那不算大伤吧,细心点能搞好.位置都能看的见.如果这样都不修了,那又修什么呢?

网友:
二极管的一个焊盘已经腐蚀掉了,

现在我已经对照料板把坏的掉的原件都换上了,还是不行,没有3v、5v待机。

网友:
没救了啊啊啊啊

网友:
这价钱还给他吧

网友:
就出几十块?我肯定看都不看了  让他直接拿走。

网友:
IBM的吧    找点位图,对着补

网友:
有点位图。把板层刮刮。在飞个线。应该可以

网友:
有点难度哟,丢只可惜,食之无味

网友:
汗  几十块钱 哥们 技术 活有点自尊 ! 别拿技术不当钱啊! 果断的丢出100块 砸死他爹

网友:
板子都这样了修好了估计也用不长

网友:
哎 现在的同行真是苛刻   有的同行聪明  有的同行真是蠢的要死  还压低价格

网友:
钱太少了让他换板。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直接换板,省的后面售后麻烦

网友:
朋友的你还是直说吧,不好修,要么要贵要么不要钱,不上不下的最不好了

网友:
直接挖洞修啊,我今天才搞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