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SUS一例

楼主(2012-07-03):
维修ASUS一例
朋友一片ASUS板,打1.5V桥供电上电感,为0.000,
上电电流跑到4A,可以肯定是有短路了,
断开1.5V到后级的焊点儿,
再次上电,电流不上了,
因为别的供电不短,所以,
就重点分析这个1.5V本身短路,
还是1.5V供给后级元件短路。
1.5V供电是南北桥的核心供电,
其产生芯片为ISL6227,查找PDF文档,
查其芯片本身没有短路,
周围大个元件一一拆下测量,也是正常,
说明这个1.5V本身没有短路,
是后级短路把这个1.5V拉低了,
怀疑北桥挂了,
于是测量北桥周围的电容,
发现阻值都为零。
这下可以肯定是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经典啊,学习收藏了哈

网友:
感觉水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