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鱼加咸鱼加CPU复位偏低再加复位偏低改电路维修案例 [

楼主(2012-07-03):
供电OK,时钟OK ,复位0.37不正常,在

实地就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有的是换北桥好,有的是换南桥好的,有的是北桥供电不不正常

在实地的时候真的是量不到点都不敢去动桥,这个是实地的规定,想想我又不是桥工,从头

查起,FBS总线,DMI总线,测量都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查南桥有没有

发出PCIRST#的信号,打开图纸一看这个引脚是打个XX的没有用到,不知道是不是图纸不

对,群里叫了孙大爷给一份也是一样的,再看看PLTRST#这个信号测量也没有高电平输出

看来问题点要出来了,要么南桥坏,要么南桥发PLTRST#的条件不够,那么接下来的事就

先查下发PLTRST#的条件再说,是什么条件,我也不记得这么多了,再翻开上课时的笔记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PWROK发出来的只有0.48V的电压不正常,看了一下图纸上拉的电阻

没有安装,怎么会发出来只有0.48V的电压呢,要么ADP3208有问题,要么后面给拉低了

直接断了R2010电阻,上电测量故障一样,看来是ADP3208的问题了,但是ADP3208也供

电输出,用示器看了一下没有纹波,接下来怎么修呢,先加焊了一下ADP3208故障一样,

那么在实地的时候马哥老是说改电路,挑脚位,调试主板信号之类的东西,那么今天

从上图我们看到R2009是一个没有安装电阻,那么只要把R2010的电阻位置移到R2009的

位置就OK了,电路也改好,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成功,上电测量CPURST的测试点有1.05V

上真U电流有跳变,接屏看到了一个大大的HP画面。接着叫小弟安装机器测试各个功能

都OK。到此收工  小学刚毕来,有写得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多指点

最后说一句实地的兄弟们我想死你们了,加油……再油………..再再加油
一台HP6531S机器,同事修不好拿来给我也修修看,拿过来一看,南桥,BIOS,显卡都

干了,[我叼张无纪的九阳神功都使出来了,还干不死成坤 哈哈刚在看电视]好

入正题,一看到动过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有点不想修了,想想奶奶的不能丢师傅的脸啊啊,

接下来先看一下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掉件连焊什么的,测量主板没有短路,直接上电,电流

跑到0.48停住,这时没有上CPU,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直接上真U,电流还是跑到0.48

I不动,不跑CPU,还是CPU坏了,再换一个确定,必须,肯定一定好的CPU这是在实地时

的台词]哈哈在实地的兄弟都会记得,[马哥,这个CPU确定,肯定,必须,一定是坏了哈哈

故障一个吊样,接下来就是测量CPU的工作的件,什么供电,时钟,复位,还有的不记得

的翻翻上课时的笔记自己看看,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也来个回复可见

网友:
内容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还没写完吧?

网友:
楼主开始说的那个问题板子是华硕的吗?还是...

网友:
文字看的真难受

网友:
说的不大明白,没看懂

网友:
就为了回复可见 贴子还没有完呢

网友(2014-12-23):
6531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