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3v求助

楼主(2012-07-03):
一个长城电源,短接绿线开机有吱吱声,3.3v只有2.4V,3.3v是用肖特基二级管供给,管子没问题拆下测量了,拆了管子量板上的中间角和边上两角的阴值只有20,正常吗

网友:
啥表啥档量的?一般数字表二极管档显示应该不到200的。

网友:
电源吱吱响,应该是有间隙停振现象,其余电压输出都会有影响,难道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的次级电压的滤波电容性能(47uF/50V);以及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2.2~10uF/50V)。最好采用代换法。

网友:
复合二极管坏了也量不出的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