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rt9619八角芯片怎么代换啊?

楼主(2012-07-03):
如题。自己是个土八路,不懂理论 ,想求助主板cpu场管控制芯片rt9619八角芯片怎么代换,我没有这个配件啊!
cpu
芯片

网友:
你看是上管还是下管,N沟道还是P沟道的,找个料板,CPU供电处的换上去,

网友:
没配件找同行啊

网友:
你这是cpu没供电吗?最好先确定MOS管是好的!12V没短路!VCORE没短路!再怀疑IC吧!
同意楼主:
4.0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3.1
同意楼主:

网友:
修过2块梅捷AM2的主板,跑00,都是坏这个辅助供电IC的,开始也换过主供电rt8855,没有用。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