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进BIOS死机过一会掉电,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求助

楼主(2012-07-03):
HP 4416S AM320CPU  板号6050A2268301-MB-A02   2代的内存。此机进BIOS死机,过一分钟左右掉电。即使不死机,过一分钟左右也同样掉电。常用办法试过了 不行  U1024读卡器芯片拆掉也一样。用USB口键盘也一样。刷过BIOS也一样。这个机只有进BIOS会出问题。正常进系统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声卡 网卡 触摸板 键盘==都试过OK的。看电影 跑3D也不死机 也不掉电.求大神们指点一二.......在此谢过!!!{: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
电脑放电了没

网友:
amd难搞啊,楼主好了说下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放电?修好了说下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下AMD的CPU好多会坏

网友:
用的原装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刷过BIOS 一样的。

网友:
叫客户先用着再说啊,坏了再说

网友B:
这机子的原始故障就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的原始故障就这个~!?

对啊 原始故障就是这个

网友:
很好奇这故障,楼主修好说下

网友:
你先看你的BISO有没有电,如果没电那就换一个BIOS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