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7519 V1.2 反复重启。

楼主(2012-07-03):
昨天收到一块V星MS-7519 V1.2 另一个号是 P43 Neo
收到时的现象是直接亮机就断电,跑码卡闪一下就熄了。
仔细检查:
发现主板南桥和IO周围好多元件的针脚都脏的很。
清灰之后状况好一点了。
但IO的针脚还是有好些脚是黑的。于是先动手加焊了IO。
再加电,发现故障一样。
取了4Pin也是一样的现象。
后来用表笔触碰南桥RTC晶振两极的时候居然能跑亮 〔4针没插上〕。
断电之后短接PWR开机针,还是开不起。
立马动手换了一个晶振,谐振电容没有一起换。
换掉之后短接PWR开机针可以正常启动了。
正高兴着以为修好了。结果插上4Pin就郁闷了。
涛声依旧啊。跑码卡闪一下就熄了。
因为是插上4pin就断电,立马怀疑4pin短路。
但检查完所有上下管和电容也没发现短路。
郁闷ing..........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PWM芯片周围有两个1mm左右的电容掉件了。
查查电路图之后
从一块笔记本板上取了两个0.1uf的电容补上。
终于不掉电了,但怪现象也出现了,有时跑过D5之后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
有时跑到2R后掉电重启,有时是跑到2R之后部分掉电(CPU供电断开,跑码卡指示灯还亮着)。
实在是郁闷了。拿起热风枪把南桥和IO周围原来脏的那些小件全吹着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故障。
至此实在是没办法了。

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不讨论是否有修的价值,只求把板修好,掌握更多的经验。

网友:
看一下南桥,io哪里有连脚或空脚

网友:
把io取下来重新上一遍

网友:
现在是压着PWM芯片的一脚就可以。但是加焊了PWM芯片和周围的所有元件都不行。
但压对位置了,就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