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3主板,VCORE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2-07-03):
一块AM3主板,VCORE供电不正常,电压只有0.9V,上管D极12V,G极1.2V,下管G极11V,内核也有2.5V供电。诊断卡显示各供电正常,主板有复位。芯片组有3.3V,1.25V,2.5V供电正常。内存供电只有1.65V,DDR3的。
把cpu换另一块好的主板,核心供电显示是1.3V。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了。
测过电压反馈线路,也是正常,加了助焊剂,把电源管理芯片周边,都加焊了下,故障依旧。

网友:
看了你的上下管电压就知道有问题了,正确上管电压要比下管的要低很多,建义先拓电源IC

网友:
上管控制及电压低点。查查上管和电源IC,及工作 条件。

网友:
3.1

网友:
同意呢。上管G极的电压低了点,我测的一般要2.2V左右算正常,表有误差哦。可能导通程序不够。

网友:
换主控芯片吧

网友:
查一下那些MOS管和那个店员IC

网友:
你这电压基本正常啊,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情况先加焊电源ic,

网友:
换个cpu试下嘛

网友:
你这到底是啥问题啊??不跑码吗?

网友:
是不跑码,问题找到了
是主板背后一条供电线被烧断了,一头连着ATX3.3V,另一头分别连到内存3.3V供电,芯片组3.3V供电,
cpu座旁边上拉电阻。

网友:
表现的故障是什么?跑码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