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代工海尔900W显示器电源板烧坏,有经验的师傅进,带图。

楼主(2012-07-03):
唯冠代工海尔900W显示器电源烧坏,IC101六脚小芝麻贴片电源PWM电源IC,求教是什么型号。求图纸。板号I22WDMSMF  REV:A  附图如下:

网友:
像这样的板子我都是用223Y的三端电源改的.

网友:
请问楼主2的223Y的三端电源
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6脚的电源芯片坏了,找了好久手上也没有,后来就换了一个电源板。
我经常碰到没有料的就换板,成本也多不了多少。

网友:
2楼说的,三线电源模块是,在电视机维修中,常用 来改电源的,万用模块

网友:
一般用的是OB2262或OB2263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是这号

网友:
哎,我晕碰到几次了 问题不严重,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料换,改板麻烦,丢了可惜,一丁点问题,有料肯定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这种 基本都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