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电流跑0.6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3):
DELL 1420 电流跑0.6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自然坏的,问有什么通病不

网友:
1420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   没遇到别的问题

网友:
显卡  加焊就可以了。不用换,加个铜片在桥上。桥和铜片之间,最好加一个显存上的散热皮垫保用三个月以上。

网友(2013-05-25):
显卡通病比较多

网友(2017-02-20):
显卡问题吧

网友A:
我的一台电流跑0.3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电流跑0.3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电流是0.3a的话就查一下供电 pg 复位等重要信号吧

网友B(2017-04-23):
我有个集显外显内接不显示,偶尔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集显外显内接不显示,偶尔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集显集成在桥里可以考虑加焊或者换桥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集成在桥里可以考虑加焊或者换桥试一下哈

谢谢,已经解决了,屏线脏了。这机子不完全识别屏的话好多信号不发出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先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呵呵!有学了了一招

网友:
一般是显卡或者北桥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有风枪加热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0.6跑到内存了吧 显卡电流会更大

网友:
无奈只能拼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