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t61显卡掉点了,求点位图

楼主(2012-07-03):
     昨天修t61 14寸 独显宽屏的机器,G86-740-A2 拆显卡掉了3个点,这机器是早段时间加焊过显卡的,当时也是同样故障,开机无显示有背光,加焊过显卡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不够一个月又坏了,后来就建议客户换11年改良显卡吧,于是拆机,隔好热,上BGA,温度上到260度,轻轻的撬,当撬到一个角时,嘎的一声,心想这下惨了,肯定掉点了。取下显卡,果然不出所料,晕啊。掉了3个点。在打黑胶的角上掉的。网上搜个遍没有这个14寸的点位图,心都凉了。还是不甘心,也许是空脚吧,硬着头皮定了个所谓改良版11年测试显卡回来,早上到了马上值上去试试,开机一看,天啊,还是白屏无显示,外接花屏,数着的虚线带点颜色那种,继续搜索,有人说显存问题也有人说显卡和显存都弄过了还不好,这下头大啦,不知道该不该动显存,还是掉点那里问题?哪位师傅有14寸 宽屏独显的点位图麻烦发个给我呀?发邮箱也行852532199@qq.com,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故障,谢谢啦!!!

网友(点评):
我都把显卡加短路了

网友(点评):
修好没有?

网友:
不用什么点位图啊,看下有有没有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

网友:
说的对啊

网友:
T61也有不同的板哦

网友A:
看掉点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线路,不确定是不是空点的。如果有图就更好确定了,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掉点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线路,不确定是不是空点的。如果有图就更好确定了,就是找不到

不是这个。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
HO ~ 刮线  飞线呗!

网友:
关键是找不到飞哪里啊,没有点位图不知道连哪里的

网友:
论坛里面多得是啊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先做上去试试,不行再说

楼主已经 硬着头皮坐上了 花屏

网友:
T61 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你看图纸确定它是不是空点就可以啦!

网友B:
如果不是空点,那么焊盘中间一定有金属会通往某一电路,用尖表笔触接点位的中间,另一表笔接金属刷,然后刷电路板上的任意点,万用表如果有蜂鸣或阻值出现,证明这点不是空点。这种方法不用点位图也能找到下一点。

网友:
补点不需要点位图的把

网友:
看的到是连哪根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空点,那么焊盘中间一定有金属会通往某一电路,用尖表笔触接点位的中间,另一表笔接金属刷,然后刷 ...

感谢指教,这方法我试过了,好像都没有阻值,还是不放心,所以求救。

网友:
主板型号给个  CPU  IO型号   我有下载过类似的

网友C:
看一下掉点的旁边有没有线连到那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掉点的旁边有没有线连到那里就知道了

是没有线的,不知道其他层有没有线路。

网友:
一盘掉点好多都是空点,有钢的很少掉的了的。。。

网友:
一般掉点的都没有连线

网友D:
楼主你拿什么东西撬的,你如果在我师傅这里,你这样做一定会被骂死的,而且点都掉了,还掉3个,补都补不了啊

网友:
我也经常“掉点”的----- 我发现一些没用的“空点”特别爱掉,如果人品好的话掉几个点一般没事的。

多练练吧,温度应该彻底没到。以前吃过很多亏。

网友:
如果要补点就麻烦了,是一个非常细的活。

还有,不要贪便宜买所谓的“测试版的显卡”除非你人品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拿什么东西撬的,你如果在我师傅这里,你这样做一定会被骂死的,而且点都掉了,还掉3个,补都补不了 ...

用一字螺丝刀撬的,可能太粗心大意了,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字螺丝刀撬的,可能太粗心大意了,哎

你妹的,太牛B了还是拿螺丝刀撬的,你那里没镊子吗?买不起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妹的,太牛B了还是拿螺丝刀撬的,你那里没镊子吗?买不起还是怎么的

哈哈,有镊子的,就随手拿个小一字螺丝刀搞了,现在知道错了啊,55555555

网友:
没看过别人做吗  !!多看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掉的3个点应该是空脚无疑。

网友:
可参考h5r_42W9339版本的点位图

网友E:
我这刚有一个R61I的主板和你的显卡一样,我按照你的引脚测了下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确定3个都是空点,另外楼主有把显卡拿掉后用诊断卡测过代码吗,我的这个去掉显卡后跑D8就掉电,有人说是内存没过,北桥我也换新的了,还是跑D8掉电,现在还没敢上显卡呢

网友:
查下PDA。。。。。看脚位就知道了。。。。

网友:
这里面下载东东好贵啊,太贵了,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刚有一个R61I的主板和你的显卡一样,我按照你的引脚测了下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确定3个都是空点,另外楼 ...

谢谢你,这机器还没修好,换了显存还是没好。

网友:
我的下在把显卡做上了还是跑D8掉电,郁闷!

网友:
拿个同样的板子,打一下那三个点的阻值是不是无穷大来判别是不是空点?

网友F:
用刀片刮刮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刀片刮刮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

按照大家的方法量过了,这三个点确实是空点,阻值无穷大。现在连显存都换了还是无线白屏外接花屏,会不会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G:
其实看锡盘有没引脚就知道是不是空点!用放大镜就很快知道了!T61的显存也是封黑胶的,LZ有没有做挂了显存啊?

网友:
空点 中间就没金属的吗???不是空点 那么就是有金属的 了 ????请问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看锡盘有没引脚就知道是不是空点!用放大镜就很快知道了!T61的显存也是封黑胶的,LZ有没有做挂了显存啊 ...

显存是换了的

网友:
这个桥不好取啊  容易掉点

网友:
基本没戏了 这个板子我是伤心的很

网友:
接点怎么要点位图呢。如果不是空点。都有引线在旁边。
如果显存没爆。应该是点没接上

网友:
    成功率狠底

网友:
T61显卡掉点 线都看得见 怎么还要点图

网友:
在边上 的基本上是接地脚或者空脚     目测LZ的是空点

网友:
感觉是空点,如果不是空点的话,一定有线被拉出来的本人QQ174070000  如果要用点图的话,我传给你,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上的

网友:
这个不要点位图吧  旁边都有线的啊

网友(2012-08-22):
一般都是空点?你是没遇过有用的点啊?我现在手上正在搞掉点的呢

网友:
没有点位图。楼主不要灰心,仔细看看。一般容易掉点的都是空脚。空脚用放大镜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金属点,测一下对地有没有阻值。实在不行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