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规则卡死!!!老鸟高人们帮忙!!!

楼主(2012-07-03):
台式机,是昂达GT220显卡,开机后聊天、 收菜都正常,但是一玩游戏,或者用qqlive看视频,或者PPS看视频,都会出现卡死现象,但是鼠标能动,基本卡死了。哪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症状??该怎么处理???

补充内容 (2012-8-30 17:02):
已解决,是显卡出了问题。感谢各位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更新一下驱动或者重装系统感觉

看看硬件温度高不高

同意二楼的判断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问题,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不是吧。我的机子好好的

网友C:
楼主试试把现有的显卡驱动删掉,重新驱下!

同意你的观点
重做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

重做系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问题,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重新做了系统也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D:
可能显卡核心有问题,显卡降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显卡核心有问题,显卡降频试试~~

降频??菜鸟不懂啊 ,能否详细说下 ??

网友(点评):
就是把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降低来测试~~~具体用魔盘什么的试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把现有的显卡驱动删掉,重新驱下!

不是重做系统~你把现有的显卡驱动卸掉,按着型号去官网重新下载个,在驱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不行?

网友:
代换一张显卡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  以前碰到过   不行换个显卡

网友:
先清理下机器吧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cpu温度过高了

网友:
这个除了系统应该就是显卡了。

网友:
碰到过一样故障的机子,显卡也是GT220,经检测什么都是好的,最后发现是显卡和内存不兼容,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你不是显卡温度高吗 降一下温

网友:
这个是软故障

网友:
去官网重新更新一下显卡的驱动。

网友:
换U吧,八成是U出问题了

网友:
一次遇到联想品牌新机器也是放视频有关的就假死, 被各种批系统驱动问题,最后是内存问题

网友:
注意卡的时候硬盘灯是否一直亮!如果长亮,硬盘坏道!否则,直接代换显卡测试!

网友:
换个显卡再测试一下

网友:
排除显卡的话,那就是CPU了,温度高,处理散热吧

网友:
机器多长时间了?显卡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先用软件测一下那个温度高,就是换那个,要是不行,就换个电源看!

网友:
会不会是二级缓存或者显卡不行了  好好检测 吧

网友:
换个原装内存

网友:
楼主试试 清理灰尘

网友:
台式机的其它配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