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上的这个是什么原件?请教各位师兄

楼主(2012-07-03):
左上角红圈里的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贴片原件! 今天又犯糊涂 屏线插反
又给烧了 型号标的是W41V

补充:
多谢几位师兄的关注
是个N沟道的MOS管 我已经换上了!

网友A:
场效应管 给屏供电的   我一般都不换的 用导线直通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主。这招很灵。

网友:
好像给屏供电的,测一下

网友:
屏的供电,我怀疑你烧屏了吧!!

网友:
看屏供电需要几伏,直接飞线

网友:
多谢几位师兄的关注
是个N沟道的MOS管 我已经换上了!

网友:
屏供电管,一般找代用的

网友B:
此管为P沟,你装N沟就像装了二极管一样,肯定可以用,但是不会开关了,即便是待机屏也会有供电,当然要是仅仅维修而言,那么只要这个结果就行了

网友:
用线连接一下 就OK了   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换了能好就行,啥管没多大计较的,80%做维修的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 给屏供电的   我一般都不换的 用导线直通就行

那边接那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管为P沟,你装N沟就像装了二极管一样,肯定可以用,但是不会开关了,即便是待机屏也会有供电,当然要是仅 ...

我用P沟道的代换过 不行  白屏 没有屏供电

网友:
屏烧坏了吧,屏线插反...

网友:
屏供电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管为P沟,你装N沟就像装了二极管一样,肯定可以用,但是不会开关了,即便是待机屏也会有供电,当然要是仅 ...

同意楼主此管为P沟道

网友:
屏供电的一般都是p沟道

网友:
飞线,又不用那么麻烦找管代替

网友:
显示

建议先接个5伏过去看看屏是否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P沟道的代换过 不行  白屏 没有屏供电

有没有测G级变化?没有见过屏供电的开关用N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