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400的老重启,求解

楼主(2012-07-03):
接了个 R400的 能开机 进桌面 但3--5分钟后就重启,反复几次后就开不了机,过会还能开 问题还是照旧。 硬盘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都不行,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呢?

网友:
风扇是不是没转啊?

网友:
大多是散热的问题~